LabVIEW开发的运动程序如何读取NC程序代码?》

楼主(2004-06-25):
我采用了NI公司的PCI-7344运动控制卡,在Windows 2000上利用LabVIEW 6.1开发运动程序。请问大侠,如何正确读入并转换NC程序文件(数控系统加工所需输入文件,如Pro/Engineer软件生成的*.tap文件)内的代码?

网友A(2005-04-06):
计算机其实很笨,你告诉他怎么做,他才会怎么做。 一个NC程序来了怎样判读呢? 例如:G01X1234Y5678 先读进一行。 读第一个字符。 若是字母G则... 不是字母G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0则... 不是数字0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1则... 不是数字1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字母X则... 不是字母X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 - 则... 不是 - 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字母Y则... 不是字母Y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 - 则... 不是 - 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读下一个字符 若是数字则... 不是数字则... 分支,循环的语句我还没往上写,很短的一句程序语句的判读都是很繁琐的,幸好计算机非常快,只要你程序是对的,他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 谁编程序都要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吃进,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判读,细心点,别怕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