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段程序

楼主(2004-06-25):
·这段程序是啥意思 LD M8000 OUT C252 D180 OUT C253 D186

网友A:
他是取两个高速计数值,C252的值与D180的值可以比较的,最终可执行什么可再有其它程序来编,C253与是另一个高速计数器,

网友B:
C252的设定值是在D180这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C:
C252为32位双向增/减计数2进制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