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如何实现脉冲输出?

楼主(2004-06-25):
s7-200PLC如何实现脉冲输出? 请教各位大虾,s7-200PLC如何实现脉冲输出?即,灯光闪烁.

网友A:
用定时器做个脉冲不就行了?脉冲时间还可以调整。S7-200的手册上有例子。 或则S7-200有内部特殊继电器SM0.5是0.5秒低电平,0.5秒高电平。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SM也是可以实现脉冲的。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