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切换

楼主(2004-06-25):
55kw的一台大电机通过皮带带一只刀盘进行铣面,它的星三角电气切换回路切换时间设为30秒是不是太长?多少为合适?5秒?

楼主:
pdf阅读器上如何 插入金山词霸可以方便对英文资料的阅读?因为pdf阅读器不支持屏幕取词,那位同仁指点?谢谢!

网友A:
榕儿: 你好!星三角起动器转换时间一般要根据实际应用和电机起动的声音而设定,例如水泵一般为15S左右,而风机则要长些。 有事可电邮:luoapple1972@163.com

网友B:
切换时间设为10秒

网友C:
公式:4+(电机的功率开根号)

网友D:
根据你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只要在星形启动到达稳态的时候在切换到三角形,这样,切换的电流最好,现场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切换的电流最小。

网友E:
大约是额定电流的2倍。

网友F(2004-08-01):
公式:4+(电机的功率开根号) 这个公式可不可以用于降压启动的时间设定

网友G(2004-09-20):
公式:4+(电机的功率开根号)   这个公式可不可以用于降压启动的时间设定????

网友H:
TO:榕儿 金山网页上有解决办法。

网友I:
切换时间设为15秒

网友J:
5-8"

网友K(2004-10-21):
容量开根号乘2再加4 所以:切换时间=19s

网友L:
离心式的风机怎么算起动时间?? 用变频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