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pdf阅读器上如何插入金山词霸

楼主(2004-06-25):
pdf阅读器上如何插入金山词霸可以实现对英文资料的阅读?谢谢,请高人指教

网友A(2007-07-22):
在7.0版本上并不支持金山詞霸的插件,用戶可以采用金山詞霸的屏幕取詞功能進行英文資料的閱讀。

网友B:
也可以用转换软件把PDF转成其他格式再翻译的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