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4-06-25):
请教各位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说,增量型断电后失去位置,绝对型不会,绝对型是每个位置有一个二进制编码与之对应,增量型是把新位置与老位置进行对比得到位置。

网友A:
我也只知道点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