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源模块故障请教

楼主(2004-06-25):
各位同好,请问各位又没有三菱MDS-B-CV-55电源模块的资料,因为发生故障如下:控制电源输入正常,主电源控制接触器上的零线接到点MC上,但这个点出了问题,使接触器无法闭合,主电源就上不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恳请提供资料和指点。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现场解决好一点

网友B(2009-07-19):
应该驱动器内部继电器有用或者继电器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