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4-06-26):
用变频(台达3。7)控制的同步系统因故有一台停止运行,被拖动(发电状态)变频器送电,仅运行信号没给,几天后电机烧毁,用数字万用表带电机测变频输出(750V)过量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没启动,其电机被拖动也不会发电,电机烧毁可能是本身原因。 一般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测不准的,因为其是高频载波。

网友B:
李老师:您好! 您是变频器高手,总样和您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