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能改造为变频吗

楼主(2004-06-26):
现在碰到个急事,双速电机能改造为变频吗?能的话怎样进行改造呢?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可以改造,首先把电机改成定速电机,加上变频调速就OK

网友B:
请问你是什麽设备

楼主:
怎样把电机改成定速电机呢?谢谢!

网友B:
通过变频器设定两个速度即可

楼主:
两个速度不行,我设置高速与低速,是不是把低速撤掉,只用高速。

网友C:
这种情况要根据实际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假设是4/8极变速,机械变速箱是固定的: 4极时转速为N,输出力矩为F 8极时转速为1/2N,输出力矩约为2F 如果把电机固定在4极变频运行在25HZ时输出转矩仍为F,而在变极到8极时与4极25HZ运行的速度是一样的但它的输出力矩是2F。 如果把电机固定在8极时要运行到原4极的速度必须把频率调到100HZ,这种可能性一般要排除。 从上述可看出假如马达相对于负载没有足够的功率余量不可能改为变频调速,假如有足够的功率余量,只能把电机接为低极数方式,不知以上分析有无错?

网友A:
zsyf说得对,改造时定要这样考虑.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要满足转矩,然后才能考虑电气性能和电机的承受能力。有时也可以设置另一种改造方案,即通过低压电路来解决转矩与转速的问题,电路可以参考双多速电机软启动方案。

网友B:
你要把设备,电机情况说清楚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E(2010-08-09):
纺织细纱机主电机,绕组为2Y/Y 4/6级双速电机,功率为7-15KW、能做变频改造吗?该如何接线?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F:
既然用了变频,就没必要再用双速电机。

你可将电机接成单速,通常选择高速,因为高速时,电机的效率高,功率大。变频调速完全替代原有的双速控制。

网友G:
如果是楼主讲的细纱机就选6级15KW电机,变频器设定基本频率50hz,最大频率为75HZ。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