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出错--无法装载报警

楼主(2004-06-26):
在wincc中选择启动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后,系统出错,无法进入运行状态.去除此项后一切正常,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wincc 5.0与step7 v5.2一起使用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在wincc 5.0与step7 v5.0一起使用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中本来有XP和2000两个系统,我又安装了第三个系统,是正版2000,然后只装wincc 5.0(有正版授权),运行正常,但今天下午又重复本错误,不知为什么?(原2000系统中仍有wincc5.0和step7 v5.2)

网友B:
WinCC V5根本就不能在Win2K下运行。

网友A:
那WinCC V5在什么系统下运行呢?

楼主:
西门子网站上这样描述:WinCC是运行于Microsoft Windows 2000和XP下的Windows控制中心

网友C:
step7 v5.2下有个补丁,安装后就好了

网友D(2004-08-02):
请问step7 v5.2补丁在哪可以下载?

网友E:
再S7 V5.2的光盘上,hotfix目录

网友F:
我也见过这个问题!

楼主:
step7 v5.2补丁是针对Wincc5.1的,我只有Wincc5.1,无法安装

楼主:
step7 v5.2补丁是针对Wincc5.1的,我只有Wincc5.0,无法安装,还请各位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