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三肯调试问题

楼主(2004-06-26):
有一台11kw三肯变频器,外部信号为4-20mA模拟信号。控制风机,检测的是回风温度。想要稳定到27度左右,调试完成后,电流为12.3mA时频率下降至25Hz,当电流为13.3的时候频率上升到50Hz,不知如何解决,是不是温度传感器精度不够,还是PID参数有问题。望各大变频器高手赐教。还有一句,李老师救命!

楼主:
中间温差太大,频率不是25Hz,就是50Hz.

网友A:
1、外部信号为4-20mA模拟信号---是来自外部PID控制器还是温度变送器? 2、电流为12.3mA时频率下降至25Hz,当电流为13.3的时候频率上升到50Hz---这个电流应该是来自温度变送器,你可能使用了内部PID控制。 3、想要稳定到27度左右---你设定的给定值是多少? 4、PID的值设定多少?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0755-26180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