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GPRS居民抄表,大用户抄表,变电站远程监测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04-06-26):
GPRS居民抄表,大用户抄表,变电站监测远程系统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 系统概述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通用无线分组业务,是一种基于GSM系统的无线分组交换技术,提供端到端的、广域的无线IP连接。通俗地讲,GPRS是一项高速数据处理的技术,方法是以“分组”的形式传送资料到用户手上。用户上网可以免受断线的痛苦。香港作为第一个进行GPRS实地测试的地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收效。使用了GPRS后,数据实现分组发送和接收,用户就可以总是在线且按流量计费,迅速降低了服务成本。GPRS的服务成本仅是CSD(电路交换数据,即通常说的拨号数据,欧亚WAP业务所采用的承载方式)服务成本的十分之一。 GPRS电表远程抄表系统是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和系统集成商合作开发的基于GPRS技术的用电管理自动抄表系统。它由电度表、带GPRS通讯模块的采集器和服务器组成。采集器实时采集用户的用电数据,通过GPRS把数据汇集到服务器。具有采集数据快速准确,能快速生成用电统计分析,交费单据等特点,与传统的人工抄表、电话线抄表相比,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本系统除了准确、实时抄表外,还提供了设备管理功能,如告警:开箱告警、停电告警、逆相告警、超温告警、过载告警等;控制:对欠费用户进行拉闸等。并提供停电数据保护功能,在停电48--72小时内仍可抄表和监控。本系统结合移动公司的短信平台,在告警时,可根据具体内容发短信给相关的管理人员。本系统提供丰富的接口,可与电业系统的MIS系统链接或进行二次开发。抄表软件系统数据库为ORACLE数据库,运行于WIN98/2000/XP、NT的操作系统,易于使用。软件所能管理的用户数量没有限制。 第二部分 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带系统软件的主站、带GPRS模块的采集器、电度表组成。手持终端是本系统的补充,在系统出现意外时进行人工抄表。主站:运行集中抄表系统的计算机(服务器或PC机)称为主站,主站通过GPRS网络与采集器相连。主站要配置一个固定的IP地址和互联网出口。带GPRS模块的采集器:收集电表数据传送到数据中心,它连接主站和电度表。电度表:计量并显示用户的用电情况,将用电信息传输到GPRS采集器。这三个主要的组成部份是相互关联的主从关系。整个结构如下图所示:
根据抄表对向的不同我们设计以下三种抄表模式: 2.1居民用户抄表系统 1、电表:1.0级单相静止式(电子式)电度表,具有光耦脉冲输出功能。 2、带GPRS功能的采集器(内置Saro-1010EP的GPRS-DTU): (1)24个I/O口,可带24户电度表 (2)停电数据保护 (3)带后备电源,停电后仍可抄表 3、抄表内容: (1)电量 (2)其他 4、抄表形式: (1)自动抄表 (2)定时上报 (3)实时查询 5、告警内容:(1)开箱告警 (2)停电告警 1、 可增加远程控制拉闸功能,电能表要增加内置继电器。 2、 技术指标:(1)系统容量:采集器容量:最多接24块电表;系统容量:原则上不受限制,实际可根据需要和主站电脑的容量确定;(2) 通信距离:采集器与电表:采用双芯多股线,对于机械表,距离≤500m;对于电子式电表,距离≤50m。主站与采集器:采用GPRS网络作为通信介质,距离不受限制;(3)通信成功率: 主站与采集器之间,采用基于可靠连接的TCP/IP协议,通信成功率为100%。 2.2大集团用户抄表系统 1、 电表:A)三相有功无功多功能表,有功0.5级、无功2级,具有RS-485通讯接口,电力部DL/T645通讯规约。或者使用:B)三相有功复费率表,有功1级,具有RS-485通讯接口,电力部DL/T645通讯规约。实现电能量(有功、无功)的计量和功率因数、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的测量。 2、带GPRS功能的采集器(内置Saro-1010EP的GPRS-DTU):(1)带一个与电能表通讯的RS-485接口,一个与主站系统通信的GPRS接口,三个用于报警监测的开关量输入口和三个用于远程控制的模拟量输出口。(2)支持部标通信规约 (3)停电数据保护 (4)控制输出(用于远程控制拉闸或其他功能) (5)带后备电源,停电后仍可抄表 3、系统功能(1)设置电能表的参数,读取各种计量和管理数据; (2)抄表数据的统计、查询、备份、报表、图表生成; (3)厂站管理; (4)自动抄表、定时上报、实时查询等;(5)掉电数据保存;(6)瞬时量数据的综合处理;(7)系统数据备份、存档和向外输出数据;(8)历史数据事件记录功能;(9)实时报警; (10)根据线路上的表计关系计算线路损耗; (11)可提供多路模拟量、开关量输入,实现开箱告警、停电告警、逆相告警、超温告警、过压告警、过流告警、过载告警、倾斜或移动报警等其他功能;(12)远程控制断电功能;(13)采集的参数丰富,如: ◆ 当前、上月、正向有功、反向有功、无功四象限的总及尖、峰、平、谷四费率电量; ◆ 正向、反向、有功、无功的最大需量及最大需量发生时间; ◆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功率因数; ◆ 感想失压累计次数、失压累计时间、集抄器停电起止时间等; ◆ 单位时间负荷曲线、三相电流曲线、三相电压曲线、有功功率曲线、无功功率曲线、功率因数曲线。 7、技术指标:(1)系统容量:采集器容量:最多接255块电表;系统容量:原则上不受限制每表一号,实际可根据需要和主站电脑的容量确定;(2)通信距离:采集器与电表:采用RS-485接口及屏蔽双绞线,距离≤500m。主站与采集器:采用GPRS网络作为通信介质,距离不受限制;(3)通信成功率: 主站与采集器之间,采用基于可靠连接的TCP/IP协议,通信成功率为100%;(4)完全符合IEC1107标准及国电公司DL/T645《多功能电能表通讯规约》;(5)工作电源:交流220V±20%,50Hz;(6)通信速率:1200bps~33.6kbps;(7)采集器功耗:≤1.5W (8)工作环境条件:温度:-10℃~50℃,相对湿度:≤90%;(9)耐压强度:2KV;绝缘电阻:2M欧姆;(10)电表数据抄收率、可靠性和读数准确率达到100%。 2.3变电站抄表系统 1、电表:三相有功无功多功能表。 2、带GPRS功能的采集器(内置Saro-1010P的GPRS-DTU):(1)带一个485口,三个开关量和三个模拟量;(2)支持部标通信规约; (3)停电数据保护; (4)控制输出;(5)带后备电源,停电后仍可抄表。
3、抄表内容:(1)电压、电流; (2)有功正、反向分时电量;无功四象限分时电量; (3)有功正、反向分时最大需量及发生时间; (4)无功正、反向分时最大需量及发生时间;(5)断相时间、次数及断相期间用电量;(6)负荷曲线。 4、抄表形式: (1)自动抄表; (2)定时上报; (3)实时查询。 5、告警内容:(1)开箱告警; (2)停电告警;(3)逆相告警;(4)超温告警; (5)过压告警;(6)过流告警; (7)过载告警;(8)倾斜或移动报警等其他功能。 6、技术指标:(1)系统容量:采集器容量:最多接255块电表;系统容量:原则上不受限制每表一号,实际可根据需要和主站电脑的容量确定;(2)通信距离:采集器与电表:采用RS-485接口及屏蔽双绞线,距离≤500m。主站与采集器:采用GPRS网络作为通信介质,距离不受限制;(3)通信成功率: 主站与采集器之间,采用基于可靠连接的TCP/IP协议,通信成功率为100%。 2.4系统软件 GPRS自动抄表系统的核心部分是系统软件,它遵循DL/T645部标通讯规约,并有扩展性。抄表软件系统数据库为ORACLE数据库,运行于WIN98/2000/XP、NT的操作系统,易于使用。软件所能管理的用户数量没有限制。系统的功能与特点有: (一)安全可靠:安全性由三方面构成:第一,ORACLE数据库是大型的、多用户的数据库,它的安全性高,允许多用户同时使用同一数据库而不会破坏完整性,用它来做抄表系统的数据引擎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第二,系统对用户实现分级授权管理功能,通过检查使用者的名字和授权密码,赋予使用者相应的操作权,借鉴银行系统的密码管理模式限制无关人员改变数据库和硬件设置。第三,防火墙功能及完善的数据备份功能,防备系统受到人为的恶意攻击,数据备份功能确保在硬件系统故障时,也能随时在新的硬件设备上数据无丢失地启动抄表系统。 (二)完善的系统日志:系统日志记录了进入系统,离开系统,收费,设置硬件,改变运行参数操作等及操作者,操作时间,凡是改变数据库的操作都被记录下来。 (三)抄表速度快:抄表快、数据准确,抄表时PC机只读采集器的数据,数据传输采用1200波特率,传输速度快,并对每个数据块都有效验码,保证了传输的准确性。 (四)广播对时功能:该功能使得系统中的所有电能表的时间基准与PC机保持一致,对时成功后,由电池供电的电能表内部时钟,不再需要PC机的干预。因此,只要保证在对时时刻,PC机的时间是正确的,以后在运行的过程中,改变PC机的时钟并不会影响电能表的时间。 (五)自动抄表功能:按照设置的抄表开始时间和抄表间隔,到预定的抄表时刻,系统便会依次拨号去抄采集器或电表内的数据。对于抄不上数据,系统会自动补抄或人工发命令补抄。 (六)电量冻结功能:可以方便地定义总表,安装和删除总表,给总表分配分表。通过安装适当的总表,结合抄冻结数据功能,就可得某一特定的时刻的总表

网友A:
作风严谨有如此贴,具有高手风范,值得我等小辈学习.

网友B(2004-08-14):
好文章,这种文章应该多顶!!!!

网友C:
联宏科技作为行业内知名的元器件代理商和分销商,为客户提供各种世界知名品牌器件和及时周到的服务,代理经销品牌包括:SIMCOM GSM/GPRS无线通信模块,SIPEX,Intersil,MICREL,AAC,IDT,Zilog,National,AMP连接器,OEG继电器,SCHRACK继电器,Raychem自恢复保险丝,Samsung,SST FLASH MEMORY,Fairchild,EVERLIGHT LED,HARVATEK LED,OASIS LED,CSMSC(华微电子)。 为了更加贴近客户需求,联宏公司设计了一系列成熟的产品方案。如:GPRS/CDMA PCMCIA无线上网卡,GPRS/CDMA 232串口无线上网MODEM,GPRS/CDMA USB无线上网MODEM,GPRS/CDMA 无线数据透明传输系统,MP3,高频头,蓝牙等。 符先生 TEL: 0755-83343816,83343716,83322758, 13302435687 FAX: 0755-83343996 Mail: sales@lekocorp.com Address: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404栋 Website: www.lekocorp.com

网友D:
又见湘建兄大作,,看过不由的嘘声长叹,,学习学习,以后还望多读指教!

网友E:
这几天老烦无线抄表的事,看了大侠的文章又长了知识了。

网友F:
saro的产品的确不错~~~

网友G:
SARO你们不是有自己开发的抄表软件吗?为什么你们公司的网站上下载不到,你们还没有吧,以后文章请标明是转载的,害我有跟你们公司联系你们却没有,还有你的文章中的采集器只是一个数据远传模块,应该没有储存和分析功能,有些东西只靠软件实现是不合理的.离真正意义的电表采集器还有很大差距.呵呵,提点建议,不要介意

网友E:
saro采集器只是一个数据远传模块,应该没有储存和分析功能吗?

网友H:
楼上两位大狭没有仔细看"2、带GPRS功能的采集器, 我们的DTU系列产品只是负责数据传输这块,是整个系统的一部份。此方案为我们的电力行业的合作伙伴的整体解决方案,由他们负责储存和分析功能,抄表软件也是他们结合我们设备的动态连接库和DEMO自己开发的。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E -Mail: lxj7871@163.com

网友I(2004-09-25):
好东西就一个字!!!! 顶!

网友D(2004-10-30):
还是看不太懂,但还是要顶!!! 看贴要回,好贴一定要顶!

网友J(2005-06-02):
各位,如果谁有关于电力系统针对于变电站抄表系统的软件请与我联系!~急需!~(可合作)

网友H:
我们有合作伙伴专门做电力软件的,可以介绍给你.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E -Mail: lxj7871@163.com

网友K:
必须的用内置Saro-1010EP的GPRS-DTU吗? 直接用普通的GPRS模块然后在上位机做一个电表的驱动不行吗?

网友L:
请教林湘建先生:是否随便一种有RS-232或485通讯接口,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电力测量仪表都可通过Saro-1010实现远程实时数据采集?谢谢!

网友M(2005-07-21):
我们现在用的SIMCOM,我都被这个破模块折腾晕了。你们的模块看来很好哦,实力很强哦。以后准备用你们的模块,多多联系。

网友N:
noname SIMCOM的模块的确很垃圾,好多公司用它也只是因为价格便宜,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模块GM47,可能会比您想像的要好很多。 联系电话:010-82572242-806郝先生

网友O:
从事cdma模块应用5年,为使用cdma模块的朋友提供性价比最好的产

网友P(2008-01-21):
你说的怎和那用电管理终端一样呢?

网友Q:
  小弟是最近才开始做电力载波电能表,现在需要《DL/T 614-1997多功能电能表》标准,希望那位前辈可以送我一份,在下感激不尽,谢谢了!我的邮箱是redwoulf-9999@163.com

网友R:
为了进一步降低整个系统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我们认为可考虑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在局部地区可使用一种简化了的,远距离Zigbee无线通信平台,以尽量减少布线所带来的麻烦,并降低整个系统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包括布线的费用和长期支付的GPRS网络使用费。 具体方案如下: 由于金属材料价格的飞涨,以及具体布线施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都给RS485总线解决方案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由于RS485总线信号传输的距离有限,稍远一点的距离都必须要使用无线移动网络来进行连接。而使用移动通信网的成本则是高昂的,因为不仅包括GPRS/CDMA1X模块本身的成本,而更重要的,则是每一个GPRS/CDMA1X模块,都必须要长期承担网络使用费。 如果我们能够使用一种成本低,工作可靠,传输距离远的局部无线通信传输网络,来承担部分或全部RS485网络的传输工作,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大部分GPRS模块的传输工作,无疑将大大降低整个系统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 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部无线通信网络。这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无线远距离自动监控系统。该系统主要利用了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独有的,经过客户广泛使用,并经过国家权威机构全面测试,被证明具有高度的工作可靠性,和超远的传输距离的低功耗无线数传模块,以及我们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构建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无线通信网络。该通信平台充分利用了Zigbee技术所有的,自动组网和抗环境干扰的优点;避开了Zigbee网络因使用多次中继来延伸传输距离,从而使得大部分网络节点必须依赖外部电源供电,以及在大多数实际应用场合没有实际价值的动态组网,动态路由功能给网络带来巨大负担和传输时延的矛盾,极大地通信传输的效率。 这个方案,不仅可以省去大量的线路铺设费用,今后的维护费用,以及铺设中必然面临的各种麻烦,而且,还可以减少GPRS/CDMA1X模块的使用数量,从而大大降低整个系统建设成本,和长期的网络使用费。 (参阅河南交通厅委托国家电子标签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所作的,几种主要产品的物理技术指标检测报告,北京交科公路勘测设计研究院的系统功能测试报告www.westvalley.cn/xinbiaoji.pdf; www.westvalley.cn/yueduqi.pdf; www.westvalley.cn/carda.pdf; www.westvalley.cn/cardb.pdf; www.westvalley.cn/actualtest.pdf; 以及河南省交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期的系统现场使用试验报告:(www.westvalley.cn/work/test report.pdf), 简单方案说明:(参见附图)
1. 网络中每一个无线通信模块都有一个自己唯一无二的地址编码号,每一个地址编码号中,除了还包含有它所属的中心采集模块的编号信息,如图1所示。系统启动以前,都需要启动一个登记注册和组网过程,即所有终端模块都需要将自己的位置编号,传往控制中心,例如中心模块B将收到来自b1,b2,b3,b4,……等终端模块发来的编号信息,中心数据采集模块B收到这些信息后,将在这些位置编码信息中,加上中心模块B自身的位置信息,在向上传给控制中心的同时,也将这个新的位置编码号返还给终端模块,告诉终端模块和控制中心,这将是他们在网络中的注册地址编码号:Bb1,Bb2,Bb3,Bb4,…..,收到中心模块B的返还信号后,终端模块的注册工作也告结束。模块B在接收到控制中心返还的,接收到这些注册信息的回执信息后,整个注册过程就算完成了,注册组网完成后,所有模块在网络中的地址也就固定下来了。整个网络结构信息将自动储存在计算机中。每当更换网络模块后,系统将自动识别新换的模块,并设置好新模块在网络里面的位置信息。 2. 终端模块一般采取如下的工作方式:定时发送一次所采集到的传感器信息(例如10秒钟或一分钟,5分钟发送一次温度信息),与此同时,控制中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定一个报警的上下限值,如果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之超出这个上下限值,终端模块将立即发出报警信号或预警信号,同时自动更改上报温度数据的频率(例如2秒钟一次或5秒钟一次)直到温度恢复到上下限值之内。其他信息,例如电压,风力等信息的传输,与温度信息的传输类似。注意,终端模块上报信息的时间间隔,报警上下限值的设定,可以通过控制中心,以无线命令的方式加以更改。终端模块在定时上报数据之后,还有机会接收到控制中心通过中心数据采集模块发来的各种工作指令。 3. 中心数据采集模块在收到来自终端模块的数据信息后,将打包传往控制中心,在传输过程中往往还需要经过一次或多次中继。当网络传输数据量比较大时,中继模块还可使用双模块和双频道来进行工作。 4. 对于终端数据采集模块,我们建议使用WV2436b2, 它具有5 路TTL电平接口,终端模块带有10位精度的A/D转换功能,还可根据需要提供RS232/RS485接口(提供RS232/RS485后的模块尺寸为:长x 宽x高54 mm x 30 mm x 12 mm )。终端模块使用1 -2节5号锂电池驱动,电池寿命一般可达2年以上,取决于模块工作的频繁程度。WV2436b2 模块的具体技术指标请见附件。 5. 中心控制模块采用WV2436B模块,WV2436B模块 与WV2436b2模块相比,的整个电路设计进一步增加了抗干扰以及可靠性保证的功能,这也是在克拉玛依油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地铁项目,和河南高速公路项目普遍使用的模块。其功耗比WV2426b2要大一些。尺寸也要大一些。WV2436B模块的具体技术指标请见附件。 6. 每一个通信模块,可根据所需要传输的距离和工作职责,采用不同的天线。中心数据采集模块一般需要使用全向天线,如果距离近,可直接使用我们提供的10厘米长的0dB增益的全向小天线,如果距离不够,则可使用全向圆柱状高增益大天线。50 厘米长,直径2厘米5dB增益的天线,或120厘米长,3 厘米直径,11dB增益的中馈天线。终端数据采集模块如果距离够,可直接使用我们提供的10厘米长的0dB增益的全向小天线,否则需要使用12 dB 增益的八木定向天线。 7. 每一个模块的射频发射功率不超过0.1瓦,总的功耗约为1 瓦左右,因而耗电很低。 以上是系统工作方式的基本说明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廖应成 028-87840368 / 13308210000

网友S(2010-07-05):
深圳市金旗信息专业代理销售GPRS/CDMA/GPS模组:
1)GPS模块:Holux:GR87/GR89/M89/M87
Royaltek:REB-3571/REB-1722/REB-1315
2)GSM/GPRS模块:Siemens: MC37I/MC52I/MC55I;
Wavecom: 2406/2438J(CDMA)/Q24PLUS
Simcom:SIM300/SIM340/SIM300C/SIM300D/SIM900/SIM900A/SIM900B/SIM900D
BENQ: M33G M33AG
Huawei: EM310 EM200(CDMA)
热烈欢迎有兴趣的厂家、方案商、朋友咨询!张先生 13691669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