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全自动焊机伺服阀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4-06-26):
一个位置控制伺服系统,采用moog三级伺服阀,磁尺位置检测。现在系统存在的问题:无论任何时候伺服阀的参考输入和实际输入均有不超过2%的波动,导致设备有±0.4mm或更大的往复运动(一个往复周期约5s),系统无法精确定位。系统PI参数优化不见效果,功率滑阀位置反馈可调电阻进行微调也未见效果。请教各位高手,有何高招?

网友A:
问题就是你的磁尺,伺服阀工作环境在较大的磁场是不稳定的,在制造过程中就要消磁,所以你最好考虑怎样避免磁尺的伺服阀的影响!!!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详细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大型自动焊机的液压系统,用于带钢头尾的焊接,以完成连续生产,每天平均约焊接200条焊缝。磁尺有一个全密封的防护罩,阀台及伺服阀没有。有一个现象:在设备不动(磁尺检测值没有改变)时,系统的给定值仍在波动,伺服阀的实际输入信号仍在波动(此时液压缸油路被切断),这可能也是磁场的影响吗?伺服阀的详细型号如下,请你再分析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moog D791-4012 S25JXQA6USX2.0 我在moog网站没有找到该阀的接线图等维护说明书,能帮助我寻找一份吗?样本我下了。我没有电子版的回路图。 我的邮箱:yangmingtian1@163.com

楼主:
请大家发表意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