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手就来

楼主(2004-06-26):
如果有两个控制器距离3KM,用哪种通讯方式最好? 1无线通讯2光纤3电气通讯+中继器4或是别的经济方便的方式

网友A:
在网络通信中有一个规则:“距离,速度,可靠性,三中取二。”你要想三项都满足,必然以高昂的代价;像你所列出的几个方式,真花费几十万也不一定做的可靠。如果只考虑距离和可靠二项,那么肯定应该采用“猫”来实现。这是价格最低的、又多有范例的方案。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需要自己冥思苦想。

楼主:
首先需要考虑通信速率。

楼主:
明远兄: 能详细一点吗?是采用CAN总线吗?有详细的事例吗? 我想采用光纤,不过价格太贵。光纤+模块要10万元,通讯为现场总线形式。 请邮给我: liulian2001-2004@TOM.COM

网友A:
不知在学高等数学傅里叶变换时老师是否讲过脉冲方波?反正我们数学老师这点令我佩服,他竟然从数学讲到了数据通信!一个脉冲方波是由一个正弦基波和各高次谐波叠加形成的,而一根通信导线对各高次谐波的衰减量随频率不同而变化,当传输速率高、距离远时,在接收端就会产生波形畸变,并造成采样错误。而单一频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传输导线对单一频率衰减量相同,只有幅度衰减,这就使在接收端可以采用滤波器。这是模拟传输技术——利用MODEM“猫”把数字方波改编为正弦波再用电话线传输。3公里小意思吧。在接收端用MODEM再还原成数字信号实施控制。调制解调器有卖的,里面什么电路谁也不关心。2个猫只要100RMB。 不过可能说了白说,会玩猫的人比会单片机的人少得多,讲调制解调器原理的书也就那么2本。还是单片机通信容易学,点到点就更容易了,要什么现场总线?现场总线是单片机连网技术,点到点8031就可以.

楼主:
CAN总线低速率可以达到5km,如果使用modem,那么电话费怎么办?

网友B:
首先还是看速度把,不过你这个距离,现有的方式要求高速度的话恐怕只能用以太网。

网友A:
2个猫之间自己拉3公里专线,独立的系统,与电话局没有关系.没有交换机,连拨号程序都省了. 其实如果先实现3米之间的通信,很多问题都可以理解,不就是个远程驱动吗?驱动有驱动技术和电路,甚至专用模块。不怕铺线用光纤,光缆6块钱1米,全双工端机不到2千。2、3万而已。简单、可靠。

网友C:
选两个控制器都带CAN总线接口。    通讯由系统保证,比较省事。    控制器语言是梯形图,且支持通用人机界面。     汇编语言与梯形图相比较,梯形图还是简单些。

网友D:
如果是两个控制器的通讯应该可以用光纤解决!不是很难,价钱也不是很贵,而且十分可靠!

楼主: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无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