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求助:与数据库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4-06-26):
初次使用力控请多多指导! 我建立了一个access数据源,调用SQLConnect()可以与数据表建立连接 并用SQLInsert()插入了数据,应该算是连接没有问题了。 可是我调用SQLSelect(ConnectID,"mine","");//mine是与其连接的数据库中的表格名 和SQLDisplayToGrid("mygrid");//mygrid是windows控件中的表格 却不能把数据库里的数据调到mygrid中。 请问我错在哪里?应该用何种方法去调出数据库中的到力控画面中?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你忘了定义表格控件的表格初始内容。 步骤如下: 1.双击您定义好的表格控件mygrid 2.在表格初始内容中填入您想要显示的列名。例如,假设在你定义的 数据表mine中有a1,a2,a3,a4,a5这样5列,您想要把其中的a1,a2,a3这三列显示到表格控件中,则需要在表格控件中增加与之同名的三列,同时数据类型也要一一对应。 您先试一下,肯定能解决问题的。 力控与关系数据库的交互功能强大,因为我们封装了odbc常用的20多条函数,非常完整。 具体问题欢迎您与力控公司联系: 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412室 电话:010-82856161/62/64 82856570/71/72/73 传真:010-82856163 研发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东里12号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119923/8314 82122718 技术热线:82111833 Email:forcecontrol@sunwayland.com.cn 北京三维力控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宝路103号自动化仪表城2401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827101 传真:021-64827197 E-mail:shsales@sunwayland.com.cn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不过不是忘了定义表格控件的表格初始内容! 而是操作步骤颠倒了(我先定义表格的表格初始内容 后定义表格的名字)! 我要气得吐血了!!! 再次感谢sunwaywel!

小魏!

网友:
如果再遇到问题,您可以直接与三维力控哈尔滨办事处联系!我会上门为您解决 小魏!。。。13936578676

楼主:
小魏!:谢谢你! 你确定你真的能够上门解决? 我现在已经不在哈了,在北京呢。呵呵

小魏!

网友:
呵呵~是这样~你等我,我今天就‘飞’过去~呵~:P 怎么跑那么远啦? 祝你工作开心!

楼主:
不远啊,比在哈尔滨要离家近一些 谢谢你的祝愿! 你也一样开心!

楼主:
力控的PCAuto3.1点数如何计算? 我定义的中间变量、窗口中间变量、间接变量占用点数吗?

小魏!

网友:
力控只计算外部I/O连接变量!~定义的中间变量、窗口中间变量、间接变量都不算点!~而且DDE变量,网络变量也同样不算点!

楼主:
太棒了! 我就欣赏力控这一点!

小魏!

网友:
对了,你以前在哈尔滨工作么?哪家公司呀?

楼主:
好几天没来。真不好意思! 没有在哈工作过

楼主:
你不会是在想是不是认识我吧? 保证不认识呵呵

网友B(2008-10-12):
我与sql server用专家报表连接 如何插入一行或修改专家报表上的数据,并使sql server众数据也保存修改,而其它数据不变,急哦!

网友B:
补充一下,是sql server中的表

网友C:
这个有多种方法的,可以用绑定表,也可以用

SQLExecute(ConnectID ,SqlCommand)

说明
执行一条SQL语句。
参数
ConnectID 数据源标识,由SQLConnect调用返回。
SqlCommand 字符串,SQL命令。
返回值:
0成功,-1失败
示例
SQLExecute(ConnectID,"Update* From tab1 where **");
参数ConnectID由SQLConnect调用得到。
注意:选择的数据集不能被显示,遍历。

网友D(2020-05-14):
请问l6.1版是不是不能DTU网桥通讯啊?测试好几天了,DTU可以连接但显示组态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