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fix软件和ifix软件有什么区别啊。谁能告诉我?

楼主(2004-06-26):
fix软件和ifix软件有什么区别啊。谁能告诉我?

网友A:
iFIX不是FIX6.x的升级,它是Intellution 新的过程控制软件系列,可以在WIN2000系统中运行. FIX 6.x 驱动程序是与 iFIX 兼容的 历史显示(HTD)不存在。由新的Chart对象替代 可以以VB为脚本作程序,IFIX中Key macro 文件不存在,可以根据VBA脚本生成与key macro 相当的功能;iFIX的画面使用VBA代替命令语言 但两个作出的程序不能在另一个界面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