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40MR的电池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04-06-26):
呵呵,意外得来的但是没有电池,帮忙啊,请各位大侠同志赐教,余不胜感激

网友A:
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的,我公司有电池。 gong0209@sina。com

网友B:
买A1-BAT就可以了呀!

网友C:
电池型号F2-40BL,我公司有大量现货!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zjzcmy@126.com

网友A:
你怎么没与我联系啊? 13923805100

网友D:
用普通的冲电池不行吗?我拆过F1它不就是5号的冲电电池吗?

网友C:
普通的电池当然不行了! 必须是锂电池,而且电压为3.6V的,此条件下可以用其它型号的锂电池!

网友E:
“三菱F1-40MR的电池用什么可以替换”可以找我,我有国产的可以替代,很便宜,找我吧

网友F:
这种锂电池不使用的话存放二十年也不会报废,普通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G(2004-07-30):
王永建:你好,你有三菱F1-40MR的通讯线资料吗,请联系我sun_lgb8480@sina.com

网友H:
我觉得只要是3.6V的电池度可以,只是使用的时间有长有短。安装尺寸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I:
用普通铁壳电池可以,但是不能用充电电池,只是时间用的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