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33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4-06-26):
大侠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s7-300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我用电流互感器提供了两路24vdc,5-20ma的电流信号,接在sm331 AI8*12bit的通道一上 工作模式我选为2线制,5-20ma电流输入,工作时sf无指示,输入信号用万用表无法测到电流信号, 可以得到24v电压。为何? 在step7下硬件组态AI模块地址分配位256-271,在wincc下建立外部标签关联IW256,IW258时,会使正常 的连接中断导致正确的程序不能运行(但处去这两个标签就正常)为何?

网友A:
“-”接“M”,IW256以后的为PIWxxx

网友B(2004-11-06):
huihui,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调试中遇到过的。我们用的是SM331,AI4*12bit,他说可以用2线制和4线制的,由于看接线图内部是两路是通的,因此我们用2线制,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我们就选用了4线制,电流就进去了。SIEMENS的工程师到最后也没弄清是什么问题。有些东西就是莫名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