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06-27):
各位大虾,小弟是个新手。 最近在用FX1NMT控制步进电机时,用DRVI命令发现对不同的步距,设置的脉冲频率和升降速时间有很大的差别,这样产生的问题是无法使用定值控制,请问是在哪里出了问题,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A:
会不会是机械上出现偏差,监视D8140、D8141确认

网友B:
DRVI是什么指令啊?好象FX1N功能指令中没有此命令吧!另外请教JLFEI,监视D8140、D8141是如何使用的?谢谢!

网友C:
设置的频率和加减速时间需要调整,

网友D(2008-12-21):
我想请教一下,在用DRVI指令进行伺服电机控制时,当停止时,会有一点反转现象,这是为什么?

网友E:
好的,还没有用过呢,有机会用用啊

网友F:
我用DRVI来控制两个步进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没有一点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