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多路输入多路输出的温度控制仪?

楼主(2004-06-27):
如果想检测三点温度,三个温度求平均值,最后再送给执行器,有那么一种仪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的用量大吗?大的话我们这里可以定做。

网友A:
你这样的东西一般都需要定制,很难找到现成的产品。需要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大,执行器用什么,现场需要显示吗等等要求都需要细化。 定制问题不大,主要是看批量。

楼主:
我只想用一个,看来得想别的途径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B:
不用客气,都没帮上忙。

网友A:
可以. 南京创控科技 025-83371995

网友A:
你的是用3回路的温控器加一个4~20mA的变送输出就解决了呀.这里有做:重庆瑞祥仪表公司TEL:023-68614718

网友C:
欧姆龙有,E5[]K或E5[]R系列的,可以有4点输入。

网友:
我公司能提供:4 输入8输出的温控仪表 昆仑工控成都公司 028-86723057 86723015

网友D(2004-08-07):
我这里就有,是日本岛电的MR13三回路温控器,是转为此事设计的,主要用在井式炉,晶体扩散炉上的三温区控制,精度0.3%,3000元左右。0531-8061793

网友E:
你用我公司的多通道仪表加一个温度求平均;然后变送输出就可以了啊;是成熟产品我公司有啊;你有联系方式没有啊;我给你联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