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厂家的HMI可以直接连接S7-300而不用PC-MPI适配器?

楼主(2004-06-27):
请问哪个厂家的HMI可以直接连接西门子的S7-300/400而不用PC-MPI适配器? 目前很多标称可以连接SIEMENS的其实都要用PC-MPI适配器,造成很大浪费。 是否有直接带MPI协议的HMI非西门子产品?

网友A:
Proface的产品可以,无需MPI适配器,在PLC的连接方面Proface的产品还是很赞的

网友B:
proface只做触摸屏,因此和PLC的连接性能绝对一流

网友C:
推荐Pro-face的产品,与PLC相连的性能一流。

网友D:
fuji可以直接连接,做过很多成功案例

网友E:
所谓不带MPI适配器,其实也就是把MPI协议的芯片或软件放在屏里面了而已,这样针对不需要MPI的PLC来说,屏的成本就高了。现在eView有一款适配器MT5-S7-300,可以让eView的屏与S7-300连接,当然也可以用于西门子程序下载,而价格极具竞争力,即使你把屏和适配器的价格都加上,还比其它直连的品牌便宜一大节,况且还多了一根程序下载线,何乐而不为?

网友F:
金波先生,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

网友G(2007-05-11):
多屏通过MPI连接一台S7-300,速度:1.5M,哪种屏支持

网友H:
我用过,WEINVIEW的屏和S7-315通讯,WEINVIEW提供的那个电缆不行的,换了MPI适配器就马上OK了,
当然,我也许运气不好,正好不好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