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

楼主(2004-06-27):
有一旋转装置分两层。因结构限制,只能在下层装220V电源,当旋转到一定位置时要求上层装置瞬时通电。不知用什么器件组合能完成这个功能?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用金属接近开关加继电器加电旋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