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传动控制

楼主(2004-06-27):
各位高手:小弟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这种控制方式可行吗?如果当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时,有可能使其中一台不转动而另外两台电机正常运转吗?在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加入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A(2004-08-09):
带有485通讯接口的变频器都有这么个功能,如果你想要直接用接触器控制,除非你变频器有足够大的容量,建议你还是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如果三台电机同步运行,而且变频器选型合适是可以的.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装接触器控制电机起停一般来说是不行的.

网友C(2004-11-30):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