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MM4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6-27):
《西门子MM440-5.5KW IGBT故障》     各位高手:        我使用一台SIEMENS MM440-5.5KW变频器带一台风机(5。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连续使用一个月后出现烧毁IGBT模块故障,更换一台新的       又使用一个月后出现同样故障,现场电压390V,电流10A,中间未出现报警现象,变频器接线和接地可靠,安照说明书未接输入电抗器和FILTER ,控制柜最高温度40度,已接一个降温风扇,是变频器质量还是       其它问题,现特急!!!      老工

网友A:
烧模块的原因是比较多,但连续烧两台机则估计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如果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入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问题。

网友B: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吓死人了,

网友C:
质量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变频没病,应是电机有病

网友E(2005-12-29):
西门子变频器质量确实不怎么样!为了今后省时省力,赶快换品牌吧

网友F:
个人意见,需要在电路中加入制动电阻,也许是电压升高把IGBT烧毁.

网友G:
个人认为是电机问题。就是换其他的 牌子,估计就是烧电机

好人世间:

网友(2006-05-30):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M440  37KW  没有任何的故障显示,运转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会停机,再过20分钟的样子,有可重新启动。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H:
机器是不是过热了
查功能码P947

网友I:
我认为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

我其中的一个客户用的都是西门子变频器30KW

很多都炸了,最后他们就选择是其他品牌来用一下。

西门子变频器,特别是小功率的拆装都不方便。不方便维修。

网友J:
说话这么不服责任,大公司的产品若都是这样,早就完了

网友K:
西门子质量要是真的这么差的话,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大,我们用的西门子变频器不错呀,功能强大。

网友L:
  西门子 如果用广东话说就叫做《晒银纸》

网友M:
   各位大侠们,小弟这边有MM430,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有一台用于空调内机上的11KW的MM430型,最近天气比较热,出现了报警,造成系统关闭,我查到的报警很怪,在复位再次起动了三次,第一次报F0001,第二次报F0004,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环境温度过高的原因,变频器r0037显示温度为:46至53度,请赐教.
   2.MM430/22KW一台,送修之后,回来出现开机之后,状态始终在HAND上,原来开机之后在AUTO,不知道该怎么修改???

网友H:
在网上下载本说明书看看,若看不懂可以找我,010-62121601

网友N(2006-08-20):
把变频器调上先刹车,再启动风机.
你调了吗??

网友O:
都是不懂使用的错,西门子变频器就是参数不调好就容易炸模块,这是西门子的特点,自己不懂使用就说别人的质量不好,自己修不好就说别人的难修,真是阿Q精神,要多找找自己的问题,修不好的机就找个借口说这个坏那个坏

网友P:
  要是因为参数设定不当就会炸模块,那大家就不用去玩变频了。呵呵!不可能每个工厂都要配个懂此品牌的工程师吧?当然一些白痴的操作我们应该鄙视,可是不能找借口它是西门子的就一定是好东西。 楼住的问题一定是产品问题而不是电机问题(要是电机有短路,你也该跳一次过流保护吧,在说第二台也能转那么久,什么会是电机问题呢)

中间未出现报警现象,变频器接线和接地可靠,安

网友Q:
为什么不能用自由停车呢

网友R(2007-12-03):
 李工,有安川SGDM-75ADA
 伺服控制器的资料吗?
我这有一台是开关电源板上溅水了,现在电源输出电压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