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盒外层塑料纸在线检测

楼主(2004-06-27):
请指教用什么传感器可在线检测包装盒外层塑料纸的破损

网友A:
包装材料可用红外测温仪,你的情况不够清楚,不知道行不行。 www.shph.com.cn

网友B:
如果在包装完成之后进行检测的话,难度比较大,用CCD检测,但需要特殊的光角度,准确率不是100%,我以前做过,厚度17~22μ。在包装之前检测就很好检测了。 请问楼上,不知道17~22μ的BOPP膜在包装完成之后,能否检测?谢谢!

网友C:
我这里有您需要的在线检测塑料纸破损的传感器,如果需要详细资料请发到zgh@silkroad24.com

网友D(2006-12-20):
To hui0518:
   请问您那有没有中空吹塑型胚厚度在线检测的技术资料?
有的话麻烦给我传份:lidelu999@eyou.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