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究竟能节能多少?

楼主(2004-06-27):
本人不太懂变频器,不过知道变频器可以节能。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究竟可以节能多少,如何计算呢?上限和下限又是多少?企业要多久能收回投入? 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网友B:
To :李老师,能否告诉我电机在10HZ运行一小时电机的温度到底能升到多少,还有就是在这一个小时到底能用多少电呢?

网友C:
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与负载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不可能不根据实际得出,某些情况下节能是负值。

网友D:
客观条件决定应用效果!同意李春发的观点!

网友E:
在10Hz情况下可以省95%的电,机器温升为5度

网友F:
变频器本身是为了满做一些工艺,比如说恒压供水、供气等等

网友G(2006-03-01):
http://www.rhymebus.com.tw/cht/news/index.htm

网友H:
诸位朋友,不知大家了解到现在国内有一种称之谓斩波内馈调速的新技术.至于理论应用咱就不说了,大家看了都知道.对于我来说,只要谁的效果好,稳定性好,咱就支持谁.现在有个问题想向朋友们了解.使用这种技术的厂家,有的主控器件用的是半控晶闸管,有的用的是全控IGBT.我想知道,这两种器件那种在大电流状态下容易烧毁.

网友I:
赞成2楼的,变频器不是节电器,好象很多人都这么问,用变频器到底节多少钱,这个不是用变频器决定的,本身变频器只能是一个调速设备.只是用在特点的工艺中,可以减少能源的浪费,不是所有设备装了变频器都能节能哦

网友J:
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说法哦!

网友K:
李老师讲得很好。节约能源是我们的美德。

网友L(2008-10-07):
赞成李老师的说法

网友M:
“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1、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是调速设备,说得非常好;

2、工艺需要调速,调速不仅是工艺的需要,而且调速后用电少了,即节能;

3、但是多少年后的今天,发现有很多不调速根本就没有浪费电能,而被变频改造调速,说是调速后节能;

4、本来可以用机械调速,或更简单的、没有新的能量损耗的调速方法,被废弃,换上了变频调速;

5、大家都忽略了变频器的损耗,而且是不少的损耗,简单说电机发热,额定功率下降,就是很明显的损耗问题;

网友N:
设备用了很多变频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尽量减低频率

网友O:
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李老师说得非常好哦!

网友P:
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李老师的是精髓,看懂了也就明白了

网友Q:
变频器本来也是浪费能源的,某些特定的设备需要这个工艺所以才用到变频器,节能是有,不明显的

网友M:
1、“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再进一步告诉大家,变频器本身还是个耗电器;

2、如果电机的效率是90%,变频器的效率是90%,那么变频调速系统的效率只有81%!!!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1、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是调速设备,说得非常好;

2、工艺需要调速,调速不仅是工艺的需要,而且调速后用电少了,即节能;

3、但是多少年后的今天,发现有很多不调速根本就没有浪费电能,而被变频改造调速,说是调速后节能;

4、本来可以用机械调速,或更简单的、没有新的能量损耗的调速方法,被废弃,换上了变频调速;

5、大家都忽略了变频器的损耗,而且是不少的损耗,简单说电机发热,额定功率下降,就是很明显的损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