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6-27):
三肯SPF-15K-B遭雷击后,开关电源不起振,查K1317无问题,其他二极管和三极管也不见损坏。 集成电路M51996AP如何测量。是否损坏。 请教各位帮忙。

网友A:
最大可能是M51996AP坏。换一个试试。

楼主:
那里有卖的,这个块子得多少钱

楼主:
M51996AP多少钱,在那里有卖的。

楼主:
那里有M51996AP的资料。 它的工作电源是多少伏。我把板子摘下来单独送300V直流电源。测M51996电源端有13V的电压,能否让它工作起来。

网友B:
M51996的工作条件为》=15V,有一个输出方波,二个震荡锯齿波。明天找我。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C:
我有几块M51996的,大家都是搞维修的吧 钱就别讲了,我们交换配件吧,联系013905058567

网友D(2004-08-29):
告诉我地址,我给你发个内部结构图就可以了

网友E:
富余4块 M51996AP,两个贴片的,两个直插的,谁用的到呀

网友F:
M51996AP电源电压12v--30v,我有说明书,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G(2010-03-11):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三垦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换了M51996AP还是不工作。QQ:1020387129  手机:13589340323   谁能帮助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