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 关于omron od215

楼主(2004-06-27):
向各位仁兄 请教一个小问题 我公司消防控制系统用的是 omron c200 有 OD215 OC215 ID212 模块 其中OD215 用于二极管矩阵 . 现在OD215 电源灯亮 继电器灯一直不亮. 但是把OD215 的地址改变以后 二极管后全亮(在好几个地址情况下都是这样) 请问是什么故障 ,小弟是初学者,公司又在一个小岛上没资料可查 , 就麻烦各位了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吗 好可怜啊

网友A:
OD215是晶体管输出的,是否你用晶体管又驱动外部继电器? OD215的地址与你安装所在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上面有一个选择开关,0~F对应相应的地址!

网友:
谢谢yhwd1118:老兄了 。 od215是直接 驱动二极管矩阵 的。继电器是我认为错了。我认为 od215晶体管输出呢,是OD215 电源灯亮 继输出指示灯一直不亮,

网友:
看看你的地址是不是写错,100+1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