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ngworks前景如何?

楼主(2004-06-27):
不知有没有做lonworks开发的?各位LONWORKS的前辈,本人最近对LONWORKS 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其在中国的现状如何?前景如何!希望大家能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谢谢

网友A:
lonworks在国内智能楼宇中用的比较多。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大看好它。

网友B:
由于采用了开放的Lonworks技术作为这个楼宇自动化系统的技术平台,在选择产品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样有效地控制了系统成本,保护了业主的投资。基于Lonworks技术的网络具有很好的扩充性,我们可以分期添加一些功能不同但都是基于Lonworks技术的系统到这个网络中。智能建筑的系统一体化集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平台。 Lonworks技术符合国际发展潮流,适合我国国情,为使用lonworks系统,首先想到的是利用nueron芯片开发应用节点,然后组网。其实利用网关技术可以很快将传统的基于RS485、232的设备变成lonworks系统。 比如有一个机房有几台设备,如果它们都有串口接口那应用lon-rs485网关很快就能形成一个lonworks系统,如果要监控的设备没有串口接口,市场上有很多可选择的具有串行接口的RTU或SMART IO,它们比lonworks节点要便宜得多,且经过了长期的应用考验,再加上一个longate,这样形成的lonworks系统无论是性能还是价格都很具竞争力。 国内开发的这类网关产品已比较成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如下网站看一看.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