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显电动阀门手操器

楼主(2004-06-28):
DSH220经济型电动阀门手操器 概述 DSH220经济型电动阀门手操器是与电动阀门配合使用的产品,用以控制电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 主要特点: 1. 控制电路采用直流低压控制,调试、操作安全,控制可靠,4位数码管开度指示准确直观。 2. 机壳采用标准的仪表机箱,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安装在控制屏上。 3. 指示灯指示开阀、关阀、阀全开、阀全关、事故、保护、现场、远控等状态。 4. 提供现场控制可能。 5. 电动阀门发生过力矩(事故)或电机过热(保护)使声光报警,便于及时排除故障(取决于电动装置的相关功能,不同生产厂家的阀门电动装置,可能不含电动机过热保护)。 6. 智能校准:对阀位开度的“调零”和“调满”校准时,无需调整电位器、无需用基准测量仪表进行复杂的调试,只要在阀门的实际的“全关”和“全开”位置各按一次按键,便以新设定的区间自动准确的修正为000.0和100.0。 7. 自动相位保护:以前,在现场接线,必须保证提供给执行器的三相交流电的相序正确,因为一旦相序错误,就会造成电机不正确的转动,进而损伤阀门和执行器。现在用户完全可以省去这一烦恼,接线时不再需要考虑相序的问题。当现场接线相位颠倒时,相同步器会自动地改正相位,以确保阀门按指令的方向来执行。即执行器接到开命令时总是按预先设置的开方向转动,不会因为相序调换而向相反方向运行。 (电机为AC220V的执行机构直接控制,电机为AC380V的执行机构需加AC380V的功率驱动装置) 技术数据 1. 工作电压:220V/50Hz 2. 控制电压:220V/50Hz 3. 控制功率:5A 4. 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20~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0%(20±5℃) 周围不含有强腐蚀型、易燃易爆介质。 外形及安装尺寸:160mm*80mm*125mm(W*H*L) 屏装开孔尺寸:152ˉ¹mm*76ˉ¹mm(W*H) 前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开度显示—指示阀门开度0~100% 调整—阀门全开时按下“调整”键1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一个开度初值(最大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100.0,阀门全关时按下“调整”1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另一个开度初值(最小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000.0,其它状态下此按键不起作用,调整后的开度初值断电保持 “本地”(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现场控制工作方式,此时,控制器面板上的“开阀”键、“关阀”键、“停”键均不起作用,可由“选择”键切换至“远程”控制工作方式 “远程”(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远程(控制器面版)控制工作方式,可由“选择”键切换至“本地”控制工作方式 “阀开”(红色)指示闪动,表示正在开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开 “阀关”(红色)指示闪动,表示正在关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关 “事故”(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事故—电动装置过力矩,灯亮同时控制器内蜂鸣器发声 “保护”(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保护—过电流或电动机过热(取决于电动装置的相关功能),灯亮同时控制器内蜂鸣器发声 “选择”—“本地”或“远程”控制工作方式选择按键,持续按下1秒,“本地“远程”工作方式进行切换,“远程”或“本地”状态断电保持 “开阀”—在“远程”控制方式中,按下“开阀”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阀全开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键或到阀全开位 “关阀”—在“远程”控制方式中,按下“关阀”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全关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键或到阀全关位 后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1~3端为二组本地(现场)控制输入连接端,其中1端为控制输入公共端,2端为本地开阀控制输入端,3端为本地关阀控制输入端,在“本地”控制方式下,分别控制开阀和关阀操作 4~9端为五组检测输入连接端,其中4端为检测输入公共端,5端为开到位检测输入端,6端为关到位检测输入端,7端(常开)为事故检测输入端,8端(常闭)为保护检测输入端,9端为电机内过热检测输入端 10~12端为开度检测连接端,其中12端为最大开度运行方向,10端为最小开度运行方向,11端为开度检测抽头端 19~24端为电动阀门电机控制输出和电源连接端,其中22端为电源的保护接地端,23端、24端分别为AC220V电源中性线和火线输入端,21端为电源中性线输出给阀门电机端口,19端、20端分别为用于开阀和关阀控制的火线输出端 DSH端子 电动装置端子名称 电动装置端子号 12 阀位电位器全开端 11 阀位电位器中心端 10 阀位电位器全关端 4 微动开关组公共端 5 开限位微动开关常闭 6 关限位微动开关常闭 7 力矩微动开关常开 1 现场控制开关公共端 2 现场控制开阀开关 3 现场控制关阀开关 21 开阀和关阀控制的公共端口 20 关阀控制的(常开)输出端 19 开阀控制的(常开)输出端 仪表背后端子接线 特别说明 (注意!——13—18端不是用户可以使用端,有AC220V电压通过,请小心!) 抗干扰措施 当仪表发现较大的波动或跳动时,一般是由于干扰太强造成,采取下列措施能减小或消除干拢。 — 仪表输入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大地或接到仪表输入地端。并尽量与100V以上的动力线分开 — 仪表供电与感性负载(如交流接触器)供电尽量分开 C — 0.033μF/1000V 正确接法 R — 100Ω 1/2W 错误接法 — 在感性负载的控制接点并联RC火花吸收电路

楼主:
有需要资料的朋友请和我联系TEL 022-28327312 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