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选用何种调试用光纤进行传输将现场信号送至工控计算机.?

楼主(2004-06-28):
现完成这样一系统:用数字温度传感器感应现场信号,用光纤进行传输将现场信号送至工控计算机. 请问该怎样进行调试来让此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A:
呵呵,这个系统很象用18B20测电缆沟温度啊。多少KV的系统? 没问题,这样的项目成功案例很多。如果是用我们公司的产品,调试时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注意最好是先用一个支持硬件直接连接的RS485/232的转换模块(一般是光隔的,如我们公司的LTM8520),将信号转为RS232后再经由光端机发送。

楼主:
TO:digi 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啊?我用的就是RS232转换模块.不过不是您们滴.而是俺师兄早就选好滴.本人只负责将它用于工控现场的信号传输.供电5V.

网友A:
试试那个转换模块和PC连接时是否需要软件设定,如不需要应该就可以支持两个硬件之间的连接。 也就是说,你先直接用PC来看能否读取到正常数据,如能则表示采集部分没有问题;测试通过后再添加光纤通讯。分解操作步骤,有助于避免问题复杂化。

楼主:
多谢!我试试.

楼主:
急急求助:digi 好象不行啊,RS232与PC连接时需要软件支持测试啊. 我现在设想的系统是这样的,不知有没有错?我是刚接触这东西,两眼黑啊,任务又急. 现场--DS18B20--光电转换模块(实现电光转换)--光纤--光电转换模块(实现光电转换)--RS232--工控计算机 请问这个系统有无要改进或补充的?这样的系统能否实现信息的双向传输? 您提到的LTM8520是干什么的?我这两天看资料有看到这样类似名称的器件?但我没太搞懂它是干什么的.它也是传感器还是要和传感器配合使用?我感觉好象不用它可以.不知是不是这样?还有这样的系统该用什么调试软件? 会者不难,望您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先完成这个系统回过头我会在细细整理这些知识. 多谢!

网友A:
呵呵,18B20需要有采集设备来采集数据,不能直接用。结构是这样的: 现场---18B20---现场采集设备(如:我司生产的LTM8000系列产品,输出信号为RS485)---通讯转换模块(如:我司生产的LTM8520,注意不能采用窃电方式的转换模块)---光端机(实现广电转换)---光纤---光端机(实现广电转换)---串口---PC(PC上还需要通过软件来读取和记录数据,我司随LTM8000系列产品提供测试软件)。 一时半会儿,很难说清楚。要不这样,如果你在北京,可以直接来我们公司看看;如果不在北京,可以给我电话010-62140852--22陈;或上我司网站下载电缆沟在线监测系统方案,http://www.lance-cn.com/document/powermoniter.exe

楼主:
多谢多谢!您的指点真是给黑暗中的我救命的光明啊!以后还要麻烦您多指点啊! 我觉得我们的论坛应该多一些象您这样的人:帮助别人不怕麻烦,不嫌问题幼稚.其实大师的寥寥数语可能会对苦苦思索而仍不得要领的人注入一闪灵光.让其茅塞顿开,无私哪!

网友A:
不要这样说,我不过就是刚好做这样的产品,所以了解的稍微多点。大家各自擅长自己的领域而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