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所控制电机的温升

楼主(2004-06-28):
我们厂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但出现一个问题,在电机低速时,电机发热比较厉害,向各位老师请教,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工艺设计时尽量不让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行(低于是15HZ),现在可另用一把风扇给电机散热。

网友B:
用专门的变频电机

网友C:
可根据实际设定一定下限频率,比如设为20HZ;这样即使频率给定信号小于20HZ,变频器也会以20HZ频率工作,不致于散热不好。 采用变频电动机当然是最佳解决办法。

网友D:
电机温升与电机的冷却方式和负载电流有关。请问搂主,你的电机在低速下运行发热,它的冷却方式是自冷却还是他冷却?负载电流是否超过电机的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