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4-06-28):
在变频恒压供水中,我用的压力变送器为0至1 MPA,控制压力为0.25MPA ,用0至10V电位器,我将电位器调至25%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频率设定于主给定的准确关系,请教各位帮帮小弟,我第一次用变频器

网友A:
不太明白,有空给个电话020-88281886。

网友B:
频率是由变频器根据压力反馈自动设定的,根据应用,适当选泽P,I 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