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4-06-28):
我用三相220V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转速自己就降了下来,看变频器参数面板输出频率没有变(100HZ)但电机转速变的很小,感觉实际只有5HZ的样子,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机械部分出了问题,和电气无关,机械传动部分卡死了,呵呵,谢谢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