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4-06-28):
我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台达)控制电机,功率5.5KW,在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机转速自己降低,看参数面板输出频率没变(100HZ)但时间转速变了很多,转速变得很低,估计实际频率就5HZ左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每次上电能正常运行几分钟,之后电机转速就自己降低了,现在还在检查,头大呀

网友A:
电机有问题有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B:
电机是否带了负载,如果带了负载要确负载力矩是否大于变频器带电机输出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