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的特点

楼主(2004-06-28):
请教东芝变频器与欧洲变频器如ABB,西门子和日本变频器如三菱,富士,松下的区别, 尤其实在使用方面.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东芝系列变频有多种,不只你指那一种型号或系列。 不过东芝全系列的使用与故障代码多基本一样,无大的区别!还有如S7,A7,S9,VFNC1,S11系列(不论功率大小)都有面板电位器可在启动运行,或停止时调节频率,使用方便。这是最具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