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S7300通讯,用无线数传电台和编程电缆能否实现呢?

楼主(2004-06-28):
因距离远,所以需用无线数传电台,但是intouch与S7300通讯就需选用编程电缆(而无法用CP5611卡),能否实现呢?请教高手!

网友A:
用S7网络模块可以实现. 上位机不用动.

楼主:
请问郑老师:S7300的CPU模块上就有网络接口呀,您所说的网络模块是指哪个型号? 再有,上位机驱动程序用CP5611卡时用SoftNet S7和Simaatic Net S7驱动程序,而采用适配器代替CP5611卡是否得换用OPC驱动?(我记得以前试过适配器用SoftNet S7和Simaatic Net S7驱动程序不行的)

网友A:
opc 驱动不用更换。 用网络接口就不要再使用cp56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