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

楼主(2004-06-28):
请教各位大虾!!!我是一个生手,现在我想用数据采集卡采集温度,并且用matlab处理和分析,现在我遇到一些问题,用热电偶输出直接接到数据采集卡上可不可以,我现在看到大部分都用温度变送器连接这两部分。

网友A:
热电偶转换过来的信号幅值一般很小,而大多数采集卡识别的是+/-10V范围内的标准信号,所以实际测量中最好通过温度变送器将热电偶的输出信号转换到采集板卡能够识别的范围。

楼主:
非常感谢yoyo1101给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