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内置传感器

楼主(2004-06-28):
各位工控大哥好: 我公司代理的美国MTS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应用在油缸内置十分广泛.精度可达0.002mm。各位大哥如有意请留下联系方法,

网友A:
给我一份资料 天津大盛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万海写字楼A309 pc 300201 TEL:022-28327312 FAX:022-28327321 程华

网友B:
给我一份资料,谢谢 天津大学430# 刘东超 300072

网友C(2004-08-31):
MTS 你好 我也需要一份资料,谢谢 四川江油长特一轧一车间 胡波 621701 huzhi103@163.com

网友D:
这为朋友估计没有用过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或者根本就没有将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用于油缸的行程测量。首先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体积很大,不可能置于油缸的内部,一般安装在油缸的外部作为附油缸使用;其次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是动件,也承受不了油缸内部的压力(最大达40MPa)。第三,一般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长度在3米以内,而油缸的行程大多在10米左右,若同步运动显然你的行程不够,若是变比测量,仅机械传动的误差就远远大于你所谓的测量精度。据我了解,使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测量油缸行程所能达到的精度都在5mm以上(国内产品估计超过30mm)。 真正置于油缸内部的位移传感器只有两种:一种就是加工油缸活塞杆时进行陶瓷喷镀,即陶瓷喷镀方式的位移传感器,目前国内的工艺很难达到,且均需同油缸厂家合作,一般国内厂家不做,典型产品的就是力丝跞油缸;另一种则是内置式开度仪,国内已有几家生产,我单位就是专门做闸门测控设备的,其中的内置式开度仪就是典型产品。有关其性能比较,请参见我以前所发的帖子:“闸门开度仪性能比较”。进口产品质量也没有明显优势,而价格则很高。

网友E:
楼上是在说起重机吧,伺服缸用不了那么长。不过我对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应用在油缸内置也有点怀疑,如果在内部的话密封也挺麻烦的。

网友F:
给我一份!1谢谢~~lnp3@sina.com

楼主:
看来楼上两位对这方面不太懂吧,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应用在油缸内根本不成问题,看来我怎么说你们都不懂,不信可看www.mtshk.com.hk 曹工 020-33858174

网友E:
我不明白的是你的杆装在什么位置,请指教。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我早就见过,只是对安装方式不明。

楼主:
看来没用过的是你们两个,两位请留下联系方法交流交流.

网友E:
哈哈哈,我看到了,果然是插在屁股里。这种方式限制很大,行程不能太长,不能双杆,耳环麻烦,……。我觉得这种肛门温度计式远不如缸外平行用的广泛,无怪kaiduyi兄怀疑,但集成度确实很好,比较方便。

网友D:
我也看到了,这种安装方式真是亏他们想得出来,对于小量程和低压力的油缸,确实是可以使用,但前提是油缸厂家合作才行。对于大油缸,要想在活塞杆上打7.6米深的洞,恐非易事,而且加工费高得惊人(相当于加工一个小油缸)。 至于楼上所说的油缸长度问题,估计是你对油缸不太了解,或者你只是见过伺服缸,其实长油缸很普遍,三峡所有的液压油缸有效行程都在10米以上。我司使用外置式开度仪测量过最长的液压油缸工作行程为19.5米。内置式开度仪测量过最长的液压油缸实际工作行程为15.8米(国内外其他厂家最多只能做到12米以下)。

网友G(2006-07-10):
一直用SIEMENS S7的PLC,MTS位移传感器,SSI接口,用S7-338模块读数,价格便宜(不到2000),3个通道,使用非常方便.

现在要将S7-300升级到S7-400 PLC系统,

请教:在S7-400系统中,如何读取SSI接口的传感器数据?

网友H(2006-08-31):
我个人认为这种油岗自带的传感器故障率很高

网友I(2007-12-26):
给我一份吧!jyjhb77@163.com

网友J(2010-01-14):
要解决2个油缸或者多个油缸的同步问题,现在简单了,用推挽同步阀就可以了,可以达到同步缸同步的安全,
同步阀一样的简报,高于同步马达的精度(经测试可以达到千分之一),还对负载没有要求,zjx0573@126.com

顺便说一下没我们的测试环境是,2个设计相同的油缸,缸径100mm,杆径60 mm, 行程900mm,压力的20兆帕,连续同步
运行8次,误差是1mm,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会有这样的精度,而且还不用检测同步问题(一定是同步的还检测什
么啊,当然要设备没有故障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