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当变频电源用?

楼主(2004-06-28):
用变频器驱动一个磁场线圈,单相输出220V 空载的时候用万用表测没有任何输出, 接上线圈(基本是纯感性的),窜入一个电流表 和滑动变阻器,线圈电流电压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变频器的负载只能是电机,接其它负载就不能工作? 有人用变频器作电源用过吗?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可能有问题!变频器是可当电源用,负载不限是电机。 有的变频器有输出缺相保护,则要保证三相输出电流的平衡性。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 有u,v,w及ground四个输出端 我任选了一相及地作为输出 是不是其它端子还要作额外处理?

网友B:
我用来试过单相电风扇是可以的,但不推荐。有人想拿来调到60HZ测试出口产品,这种方式与变频电源测试结果是有较大区别的。因变频电源输出的是标准的正弦波,而变频器输出电压是方波只有接感性负载后得到近似正弦波电流,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造成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