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400维修

楼主(2004-06-28):
我有一台ABB ACS400-22KW变频器,检查发现整流、逆变均炸,驱动故障严重,电流传感器也在炸时损坏,开关电源修复后,发现主控板也有问题。请问有哪位同行能在两天内修复?行则尽快给予报价。谢谢! 联系电话:013757366192---------钱

网友A:
都炸成这样了,还修呀!!是不是在质保期内的呀,是的话在哪买的找到供货商,去换一台新的ABB质保政策很好的,特别是400系列的,不出期免费换新的。要是不在质保期内,再买个新的吧,换备件和维修费用和买个新的差不多了,主要是省心呀,还有下次使用多注意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