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odbus通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4-06-2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modbus通信协议时有一句话不懂 "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我的理解是只要读写数据的间隔在500毫秒就应该可以是不是这样.(注:这是RTU的帧)如果是ASCII的帧是不是间隔在1秒钟那?谢谢!!!

网友A(2008-08-03):
wo shi ni de hao peng you n ibgu jie adfea sdf

网友B(2008-09-09):
楼主好,近来的工作有提及到一个实现modbus通讯功能的,就是我公司的一种控制器与PLC(RSLogix 500)通讯的问题,想请教的是,如果在控制器上的 地址 怎么和PLC相关联

网友C:
3.5个字符时间,是要根据你波特率来算的

如果按照9600来算,就是9600BIT每秒。每个BIT的传播时间就是0.1MS左右,500MS,怎么都够了~

要是速度比9600更快的话,就更加不用考虑了~

网友D:
消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