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冗余

楼主(2004-06-28):
请教各位大虾,那位知道Ifix2.6的冗余设置。(急用) 谢谢!!

网友A:
当初用过 用MB1驱动好象 然后在VBA里编程实现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冗余是个什么想法,是IFIX服务器冗余呢还是单台IFIX服务器带冗余的下位,都是很简单的实现方式只是需要配置一下就OKAY,好像不用编程

网友C:
能不能把你的系统组态发到我的邮箱里?看了之后才能回答。 chaoling01@sohu.com

网友D:
服务器冗余的话,系统配置里设个主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