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有关modbus的问题??

楼主(2004-06-28):
我在读Modbus通信协议时有几个问题不懂!请指教,谢谢!! 协议上说: 1."ASCII模式发送。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字符发送的时间间隔可达到1秒而不产生错误".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在这种方式下可以1秒钟读写一次数据哪! 2."使用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在这种方式下只要帧与帧之间的间隔只要在发送4个字符的时间以后就可以,那么我在500毫秒读写一次数据就可以了吧! 3.如果那位有用VC做的串口为485通信协议为mudbus的源代码请给在下发一份好吗?谢谢!! 我的email:cst1978@yahaoo.com.cn 谢谢!!!

网友A:
1回答:这个指的是发送桢的字符间的最长时间间隔。 2回答:这个指的是两桢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 实际中这两个你都不用管。 一般来说,时间可以这样大概计算,时间=150毫秒+字节数*2。9600波特率 3回答:vc的modbus源程序我有,但不想给你。

楼主:
谢谢! 那就是说:我只要1秒读写一次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一般为300毫秒,1秒太长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是不是每读写一个新的数都要经过以下过程: RTU方式读的数据帧的结构例: 01 03 00 38 00 01 /1/CRC效验后形成一个帧, /2/将这个帧通过串口发送到主机. /3/从缓冲区读取主机响应后发回来的数据 /4/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