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回转手臂控制

楼主(2004-06-28):
请教: 我现在正在搞一个机械回转手臂的控制部分,使用的plc是三菱的FX2n系列,哪位对这部分熟悉的朋友帮帮忙,能否给我一个示例程序或提供些指导资料,盼回复,谢谢论坛的朋友! 我的e-mail:zld1221@163.com

网友A:
能具体讲一下你们的机械手的实现的动作和实现动作的执行机构,比如使用电机动作还是气缸\油缸什么的.

楼主:
我的回转手臂是通过一个升降气缸和一个180度的回转气缸组合而成,回转手臂的两端各安装一个气动手指,要实现的动作是升降,180度回转,之后气动手指爪放零件,升降,回转,爪放,如此反复.我对这部分不是很熟悉,急切想得到大家的帮忙,先谢!!

网友B:
不难啊 联系我QQ120821117

网友C:
需要3个气钢,1个回转,1个加紧,1个上下,需要6个气缸磁性开关,3个接近开关.现在太忙了工作中我 的QQ235114019

网友D:
你是搞PLC的吗?这么简单的动作都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