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120s里程序第一个执行周期?

楼主(2004-06-28):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清除LG的PLC密码。我用的型号为120s,原来程序给加了密,现在忘了,想将PLC中的东西全部清掉,重新编程。

网友A:
找我,我可以提供专用软件给你!

网友B:
将PLC上的MODU开关使用,看以下若何?

网友C:
清除内存密码好象是CCCC?记不清了! 可提供JM软件 GPRS3118@163.COM 13631740228

网友D:
120s里程序第一个执行周期(扫描周期)的标志位是什么知道吗? 我现在要比较一个数是不是<3&>-3,但120s里没有负数,所以想在程序一执行时移入一个大正数 zhaoqing811012@163.com E-mail联系,谢谢!

网友E:
楼上赵庆朋友您好! 120s程序第一执行周期(扫描周期)的标志位是: 1、F0012 1周期ON 2、F0013 1周期OFF 3、F0014 每周期反转一次 4、F0010 恒为On 5、F0011 恒为Off 另外、需要查看其它的特殊继电器请参看用户手册的附录《接点资源表》。 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联系人:周宏 电话:13301686672 Email:zhouhong@lgis.com.cn

网友F(2008-11-08):
需要查看其它的特殊继电器请参看用户手册的附录《接点资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