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在MCGS中怎么作三种状态的开关控件

楼主(2004-06-29):
MCGS的各位前辈高手你们好: 我是一位MCGS的初学者,现在我把MCGS用于一项工程中。在做的过程中遇到怎么作三种状态的开关控件的问题。要实现开-停-关三种状态,除了用0和1两种状态外,第三种状态怎么作!请高手们帮帮我!

网友A:
你只要用一个整数变量用编程的形式实现三种状态, 假设变量“开关”为整数变量 if 开关=1 then 开状态 end if if 开关=2 then 停状态 end if if 开关=3 then 关状态 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