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18B20的B7版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4-06-29):
都说18B20的B7版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现象是什么,能不能试出来?

网友A:
关于B7版有什么问题请查阅老贴。 不过没有必要研究B7版到底有什么问题,市场上应该都没什么货了,都退回美国了,况且7月底8月初应该就有没问题的新货。把项目稍微推后一点就可以了。做开发可以先购买少量B6的来开发即可。

楼主:
TO digi: 总算有人回答了。谢谢! 公司急需的量比较多,大概1000块。B6版这么多的量现在不好找。B7版的相对好找点。我想知道B7版的问题无非是给公司一个理由。

网友A:
不建议选用B7,国内剩余的B7都需要和Dallas签不退换协议,也就是说如果使用过程出了问题厂家不负责任。而且市面上B7版和B6版货源没有多大差别,应该都没多少了。 B7版本,其故障现象主要为:三线连接时,上下电时温度数值可能会跑。尤其多点连接时问题尤其严重。但有可能两线连接时也会出问题。不过也不是所有状况下都不能使用,有些使用状况做一些处理后有可能正常应用,具体情况可以让你们技术人员和我司联系。 我的联系电话是010-62140852-22,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