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电流放大

楼主(2004-06-29):
一个nA级的微小电流放大到v级电压,为了达到快速响应的能力,怎么样设计放大电路?

网友A:
需要知道该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源的阻抗多大?

楼主:
是一个正电流,波形大部分变化不大,但是也有尖的跳变,信号源的阻抗很大,具体什么量级不太清楚,但是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应该尽量小吧,为的是不影响原来的电路状态

网友A:
这种电路快速相应的关键在于传输线不能太长,如果所说的快速在10kHz以下,那么随便什么运放都能很容易实现。但传输现长了就不好办。

网友B(2004-08-29):
疑问?大多电路应多讲究“头重脚轻”,这样才能对前后级电路匹配,建议你参考一下AD公司的相关资料,如有兴趣也可直接和我联系,共同切蹉!025-86414287 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