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杂记

楼主(2004-06-29):
台达VFD-A一台,内爆。检查发现开关电源多处烧毁先修。用SGW15N130代SGW15N120,K1507代K2717,3842贴面找不到就用普通的了,连通所有断的线路,通电OK。第二步查光偶TLP250极其相关部分,用静态查,通电查,7只坏了5只,换掉DD10、11、12有击穿,换成12V稳压管。保护元件DD224、27、28击穿,经测好的确定为两20V稳压管对接元件(印有F34字样),用两20V稳压管对接代替。通电测发觉EX、EY、EZ端供电压近20V,接近保护值,而驱动电压最高12V多一点,查供电回路DD20原击穿后换有一二极管,同时与二极管相连有一滤波电容DC38,奇怪的是电容DC38负极是悬空的。经分析后,将二极管换成12V稳压管,将电容DC38负极接至DC34负极。使EX、EY、EZ端供电压为12V。通电试,各驱动端电压一致,波形一致,带轻载、标载OK。